ASUS M4A78LT 1.03G 0309 装CPU掉电,不装不掉

楼主(2015-10-18):
   店里回收的主板,以前也修过很多华硕的,今天这个有点特别,装CPU掉电,不装不掉,不装CPU,CPU电压,桥电压,内存电压都有,VRMPWRGD也有,当是很不解,想想以前也遇到过AMD的主板出现过奇怪现象:不装CPU还能跑码,哎。。。。不想这么多还是修吧,先来个主板图:

由于电压都全了,不想了,先量一下转化管,一般都是3.3转2.5易坏,直接找到POU9量发现1、3脚有3.3V,4 5无电压,看来就是这个

点位图是POU55(参考1.02G的)

换一个上去,发现4、5脚只有0.89,装CPU还是不跑码,哎,想想,直接连算了,试一下吧,直连,5脚有1.03V,估计没什么问题了,装CPU,跑码。。。。。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只修到两块,希望有同行能验证一下,谢谢!

觉得好帮我加分,自己不扣分的,谢谢!

装cpu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3840-1.html

网友A:
听说1117可以改 那个电压是2.5V的  你现在只有1V多 估计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1117可以改 那个电压是2.5V的  你现在只有1V多 估计会返修

1v是5脚FB反馈电压,4脚才是输出

网友B:
直连,5脚有1.03V这个是什么电压,直连怎么会1.03v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连,5脚有1.03V这个是什么电压,直连怎么会1.03v ?

FB,通过5脚的3V分压来的,很正常的电压,为什么都有这个疑问呢?
各位都没看过UP7707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1117可以改 那个电压是2.5V的  你现在只有1V多 估计会返修

这里1V多应该是FB引脚内部工作电压,由4脚输出2.5V经过相连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D:
楼主这里直连的是3和4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通过5脚的3V分压来的,很正常的电压,为什么都有这个疑问呢?
各位都没看过UP7707的图纸吗!!!

这里可以直接拿掉POU55 在本身3和4脚焊盘位置之间串接一个二极管解决故障。

网友E:
不装cpu还能跑码?头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电压输出应该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里直连的是3和4脚吗?

是啊,维修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一天要修20片主板,还要修笔记本,根本不用考虑那么多,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cpu还能跑码?头一次听说。。

这里没有装CPU不掉电的话,说明POU9 5脚 4脚输出的2.5V是正常状态。

网友:
3.3应该太高了吧

网友D:
建议中间串个电阻或二极管实现电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中间串个电阻或二极管实现电压保护。

就是 还是加个二极管吧

网友:
郁闷,掉电不太好修啊

网友:
这主板 是通病把

网友:
我见着几块,可惜之前都没修好,谢谢楼主

网友F:
楼主 供电都全了 转化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种改法省事多了,能交户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测量这么精准

网友:
建议中间串个电阻或二极管实现电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供电都全了 转化管是干什么的?

高电压转换为低电压。。应该是这样子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