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来求助 BIOS问题

楼主(2015-10-18):
主板和显卡上的BIOS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除了正常与坏之外的情况
比如:显卡能点亮 没花屏 能安装驱动 能耍游戏 但用几小时后就会出问题 不用几小时后再装上去又可以用 不停重复,
显卡

网友:
这应该不是blos问题吧

网友:
见过一个显卡有这个情况 是新显卡 卖家给我一个程序在系统里运行一下就好了
那是耕升的210好像

网友:
重做显卡 遇到 过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再查查看吧。

网友:
好像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貌似和Bois不搭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