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41 卡在主板开机界面,求助!

楼主(2015-10-18):
一直卡在  智能主板这里,七彩虹G41!

网友:
卡logo的好多都是北桥  内存 问题

网友:
急急急!快看看

网友:
可以把网卡,声卡这些拆掉看看还卡不卡

网友:
拆外设,com芯片,声卡,网卡,甚至换桥

网友:
南桥是82801吗?这个桥貌似坏的挺多的

网友:
感觉这个主板南桥发热大,南桥坏的多

网友:
我这有个盈通 P43主板也卡在 盈通的界面不动了

网友:
我这个 P43主板 我把声卡芯片拆下 就好了

网友:
刷BIOS、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
拆硬盘光驱,如果还卡就刷BIOS,换南桥

网友:
拆外设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主板很好修的

网友:
摸下南桥   基本南桥坏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  打下PUI槽的阻止   判断南桥有无坏B   或者把外设拆了 排除

网友:
声卡网卡

网友:
外设拔掉了,光驱,南桥做了BGA 还是卡在LOGO 网卡也拆掉了

网友:
用手 摸摸主板有没有发烫的元器件

网友:
卡log的一般是卡外设 ,拆声卡网卡com,还要小心键盘那里...

网友:
直接干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不行就换新的芯片

网友:
卡logo的问题挺多的。。。你这样没办法具体来判断的

网友:
先拆外设、然后再考虑大件吧、!

网友:
先拆外设吧。。。好运的就搞好了。。。
还不行就换个南桥看看。。。Intel这些主板很多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有个富士康的板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基本桥出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拿掉电池,复位,不行刷BIOS

网友:
这种情况IO芯片会坏吗?

网友:
先拆外设、刷bios、干桥

网友:
先把外设全部拆了看下还会不会卡

网友:
你们看看他是做维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