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y70笔记本屏参数 解决换屏幕后亮度无法调节问题

楼主(2015-10-18):
联想g470 y70笔记本屏参数 完美解决换屏幕后亮度无法调节问题

网友:
联想g470 y70笔记本屏参数 完美解决换屏幕后亮度无法调节问题

g470 笔记本屏参数.rar

310 Bytes, 下载次数: 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联想g470 y70笔记本屏参数 完美解决换屏幕后亮度无法调节问题 解决G470亮度只有2档的问题

g470 笔记本屏参数.rar

310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