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i3 ati 显卡 外接显示器亮 内屏不亮

楼主(2015-10-18):
(无正文)

网友:
LED屏的 几个电压 不会吗

网友:
量屏LCD VCC为零  测下Q10栅极高电平   q10 3脚为低电平  由此判断显卡已经发出高电平信号 那么问题不出在显卡上 ,再量R188两端都没有电压 这个应该是有15V电压出来的呀 好了问题找到 是R188上端15V电压没有出来 那么问题简单了直接从读卡器边上一电阻上取15V电压飞线到R188上端 。开机亮机

网友:
Q9和Q10的2脚为低电平 不拉低15v,15v经过电容滤波给Q12 的2脚供电导通q12得到 lcdvcc。

网友:
最简单的验证就是把R192 挪开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LCDVCC没有?你就把它修出来啊?查条件为什么没出啊?

网友:
不管怎么修  修好就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