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18):
     第一次发帖,第一次开店,开店第一次修本本,太多太多的第一次,
     哈哈,废话不多说,进入主题,
     HPCQ42INTEL独显,上电掉电,有待机  3,5V正常,电流0.0115A,按开机键有反应,电流有时上到0.4有时上到1A多,最后落回0.0165A,多出的电流应该是电池的,
     维修过程~
     1,测各大电感对地,基本正常,呵呵,自我感觉正常,其实不正常,下面提到
     2,按开机键的瞬间测各大电感CPU.内存.显卡都有变化,唯独总线供电PL1啥反应没有,老话说的好啊,事出反常必有妖孽,你不出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看论坛上各位大神的帖子,基本上都是内存这一块的事,一时也没什么思路只能按第二步的总线供电查了
        总线供电芯片PU9的供电正常,其他的几个信号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把PU9用风枪吹下来,处理了一下,从新焊上,居然好了,应该是虚焊,亮机后的PL1对地是14,不亮时是20,差的这么少真心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不怕你们笑话,现在修的本不是很多,也没有去过实地学习,所以思路很不明确,只能盲修,现在会截图不会保存,所以没有上图,各位大神多批评,多指正,加QQ:898046346也行,共同学习

网友:
我想把亮机后的BIOS传上来,怎么不行了

网友A:
高级模式 附件 估计你权限不够 不可以上传那么大的

网友B:
我只能说加油 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加油 努力

谢谢,共同努力,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模式 附件 估计你权限不够 不可以上传那么大的

应该是吧,级别太低

网友C:
这样您以后遇到 的事情会很多,也会很头痛,呵呵,加油吧哥们

网友D:
祝你在维修的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E:
楼主给力啊,,,大神级别的人物,,,小弟佩服

网友F:
遇到处女技术贴我一般都要加分,2分送上

网友G:
思路还可以啊 第一次开店接到的第一个笔记本秒杀的快感很爽的

网友:
修的不错    共同努力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处女技术贴我一般都要加分,2分送上

分无所谓,你的支持很重要,真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还可以啊 第一次开店接到的第一个笔记本秒杀的快感很爽的

没秒,也是按照思路一步一步查的,总之维修不好做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力啊,,,大神级别的人物,,,小弟佩服

可别,共同努力吧,都是慢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祝你在维修的路上越走越远

谢谢,现在维修和以前不一样啦,共同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您以后遇到 的事情会很多,也会很头痛,呵呵,加油吧哥们

开店没几天,修了一台显示器,客户事太多了,这不行那不行,哎

网友:
PU9 是什么 ?

网友:
总线供电芯片输出1.05v电压

网友:
都是为什么呢

网友H:
第一次修本本   你确定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修本本   你确定是第一次

开店后第一次修,你应该看仔细一些

网友:
又捡钱了,楼主

网友I:
楼主这么快就修好了啊

网友J:
我刚接台cq42的和你一样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K:
维修越来越不好做,加油加油

网友L:
楼主还是不错的,感谢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厉害  啊 !!  盲修   很牛皮的

网友:
学习了,现在技术能静下心修的不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刚接台cq42的和你一样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我吹了下pu9 ,测试不行,过会把机器装好了,开机正常了,草

网友:
祝你成功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么快就修好了啊

快啥啊,修到晚上11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维修越来越不好做,加油加油

是啊,真心不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是不错的,感谢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共同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刚接台cq42的和你一样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祝你成功,个人认为,维修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吹了下pu9 ,测试不行,过会把机器装好了,开机正常了,草

好了就行啊,维修完毕,回想自己走了什么路,总结经验教训

网友I:
-运气好所以修的快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运气好所以修的快哈哈

确实,人是需要运气的

网友:
楼主开店后啥感觉 生意怎么样  我也正想开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