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545 AMD 独显 这机器拆掉显卡能亮吗?

楼主(2015-10-18):
LENOVO E545 独显
这机器现在是外接能亮 内屏不亮
屏线和屏都更换过  故障一样
想知道这机器拆掉显卡能亮吗??
希望修过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最好把版 号   。 北桥型号 贴出来吧。

网友:
CPU A8-5500
桥216-0844012
显卡216-0841000
板号LA-8127P

网友:
显卡拆了   还是外接亮内接不亮 晕死

网友A:
拆显卡用集成应该要取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显卡用集成应该要取东西吧

显卡拆掉了   就想知道拆掉显卡能亮不能

网友:
那就显卡问题,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是好的

网友:
我修过华硕的一台k42j,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开始以为是屏,屏线,结果还是不亮,猛吹显卡,亮了

网友: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修过这机器 但是没注意过这个呀

网友:
量量屏接口啊,看看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屏接口的几个电压信号有没有,可以先查下呀

网友:
我修过一台HP的,情况一样,最后换板解决

网友:
大师来着,我还没有改过集显

网友:
显卡问题,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是好的

网友:
有的改集显还需要改电路的

网友:
拆掉显卡,一般是不会亮的,别人的上电时序跟屏电路设计的都是按独立显卡来设计的,

网友:
打藕合电容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