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天过海,HP G6二修机

楼主(2015-10-18):
笔记本型号:H6 G6
版号:DAOR33MB6F1 REV:F
故障:待机0.01,持续打表,声音如【哒哒哒哒。。。】
维修:1、今天收到一台机器,说是进水不开机。急用让尽快修。先来张全图

           2、此机是同事先修的,同事先快速拆机。裸板上电,待机0.01,但是可调电源红灯一直亮,打表。声音【哒哒哒哒。。。】跟M4A1扫过一样,好吓人。我也是头次见,见笑。初步判断,大短路。进水处为CPU供电芯片周围,同事简单清理后,开始烧机。烧了半天,发现CPU场馆坏了。换了之后,再上电,待机正常。电流上到0.26不动了。同事查了一会,没有CPU供电,又没有NCP6132B供电芯片。就拿来让我看。OK,那就看看,死马当作活马医。

           3、拿到手里一看,CPU供电芯片动过,旁边已经清理。上电0.26A。1.05_VTT  1.8V桥供电已经出来,根据广大上电时序,该上CPU供电了。
量NCP6132B的VCC 5V  EN3.3正常,LG1 有电压【具体多少忘记了】,HG1 0V。都正常啊该输出了,芯片坏了?此时手里没有芯片,定芯片还得几天。此时,想到师傅曾经说过,进水本,就修进水出。好吧,我选择相信师傅。看了下没有明显的发霉处。
此时又去论坛逛了下,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需要的条件。VCC  VSID 过温保护等等,那就一个个的量所有电压,当量到PR118时,一脚没电压,一脚19V,仔细一看,一脚发霉。当看到PR152时,感觉不对劲,所以的电容电阻都是在白框内的,这个偏移了90°。抱着试试的态度,换到白框内。又测试了下SVID等等其他脚位正常。

           4、那就开始加点吧。电流直接上到0.6。我去,好激动,赶紧上屏。完美亮机。至此维修完毕。
           5、上电打表【哒哒】声,尽管待机0.01还是为大短路,坏处为CPU供电部分MOS管。
进水本还是得好好的清理进水处,因为清理不彻底导致有供电过不去。  不管板子怎么瞒天过海,只要有颗淡定的心,细心点慢慢修。其实没有那么难的。
           6、PS:修好了之后,客户竟然说不修了。怎么说都不修了!!!!!我草。大爷的,气死了!!!!而且提成也没了,最后一问原来是他们忙的忘记了。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腾。。。。    兄弟们告诉我怎么处理这样的客户。好伤心啊!!!!!

网友A:
我做第一个把,加分

网友B:
怎么处理?会烧机吗?懂的

网友C:
待机0.01,持续打表,什么状况啊,打表那是电路大啊,大短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0.01,持续打表,什么状况啊,打表那是电路大啊,大短的节奏...

电流确实显示0.01  而且一直在打表,跟机枪扫射一般。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第一个把,加分

兄弟,又一次见面了,多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处理?会烧机吗?懂的

去掉公共点,烧机

网友C: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很多修好了,问客户说不修了,如果不修好,也不好给客户报价,这种不好办啊

什么时候能把技术练到,不修就知道什么问题就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很多修好了,问客户说不修了,如果不修好,也不好给客户报价,这种不好办啊

什么时候 ...

是啊,学徒出来的。正常接触维修才10来天。把握不好,只有修好后给客户报价。
哎。还是技术不过关。。。

网友:
根客户沟通 少点钱   不然白忙活了

网友D:
碰到这样的,板子给他弄费,然他永远修不好

网友E:
这就到了考验你  所谓的瞒天过海的时候了  回去垫高枕头好好想想 动哪里的手脚才能让这个板只能在你这就手里才能复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到了考验你  所谓的瞒天过海的时候了  回去垫高枕头好好想想 动哪里的手脚才能让这个板只能在你这就手 ...

哥们说的,有道理。这个真的得好好想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处理?会烧机吗?懂的

这种烧机能烧的出来吗?
我感觉好像不行,因为是电阻虚焊了,19v没过来,导致的CPU供电上管MOS的D级没有电压吧

网友F:
修好了,客户说不修 ?你是价格报贵了吧?有没有意思下做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烧机能烧的出来吗?
我感觉好像不行,因为是电阻虚焊了,19v没过来,导致的CPU供电上管MOS的D级没有 ...

电阻虚焊是待机正常后,量电压发现的。【哒哒哒哒】声的大短路是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客户说不修 ?你是价格报贵了吧?有没有意思下做故障啊?

故障做了。是把之前的两个故障电阻去掉了,不知道会不会被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这样的,板子给他弄费,然他永远修不好

要是客户再回来,那我咋办。。。到时候都笑不出来了

网友:
割线吧 我只能这样说了

网友:
直接报废算了

网友:
修好才说不修的,心里真不是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