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D波形

楼主(2015-10-18):
EDID波形 是在显卡自检正常以后才能测到的吗?如果测不到EDID波形,说明显卡自检不过是吗?EDID波形是显示后一直有,还是显示的一瞬间有跳变?抓屏是指显卡读取屏上的BIOS芯片的过程吗?

网友:
我只能路过,我也不知道

全旺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EDID为什么需要示波器单次去抓波呢

网友:
应该是自检过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D为什么需要示波器单次去抓波呢

用自动的抓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还分了集显、独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分了集显、独显

什么意思 能说的再明白一点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 能说的再明白一点吗  谢谢

i系列里的集显机,edid是南桥发出的,能抓到波说明cpu、南桥的lvds模块没有大问题,注意只是没大问题,并非一定完好。

网友:
我只知道有波就去读取屏的信息了,然后就下一步了,然后就然后没有了。。。。

网友:
EDID波形是显卡读取屏信息的!按时序来走的。

网友:
内存自检通过,显卡自检通过,显卡就通过EDID信号线读取屏信息,开启屏供电、背光。

网友:
这个是用来检测屏的信号。不是一直有的。一般都是检一次

网友:
我想是自检过后才读屏信息的,也可说是开启屏供电和背光条件吧

网友:
分集显 和独显把

网友:
这个信号我也没有搞清楚。如楼上各位所述,EDID读屏动作,为何我没有接屏也可以看到一瞬间波形?波形较短,如果读取到屏,会有较多的波形出现,而且这也是显卡自检通过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