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开机就掉电 主板号DA0LX6MB6H1

楼主(2015-10-18):
HP DV6 开机就掉电 CUP电压没有出来 有时候又可以开机显示 但是等一下也会断电 主板号DA0LX6MB6H1 掉电 那位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在线等

网友:
查一下CPU的滤波电容

网友:
米查一下电感电压

网友:
LX6的板子AMD 的U么,估计不好弄啊

网友:
看看各供电PG

网友:
看下芯片的满足条件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有时开机掉电别管,主要看不能开机的时候的问题。

网友:
掉电CPU供电没出来,主要查查CPU供电出来的条件,(有时能亮说明有性能不良的地方)

网友:
可以开机 显示代表CPU电压已经正常,可能还是滤波温控或者其它问题,测不到CPU电压可能是太快,或者是你没点好

网友:
1L正解  CPU的 滤波电容和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