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14l加电后掉电部开机

楼主(2015-10-19):
加电后掉电不开机,拆开后加电发现桥温度很高又掉电,请问怎么解决 .请指导下

网友:
先打下3.5V值,或者直接拿掉桥再测

网友:
AMD的吗,看看是不是USB短路了

网友:
你这么问,大家都不好给你回,这问题不够具体

网友:
就这样?,只能等真正的大神回答了

网友:
好笼统啊!电流多少会掉电,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温度高掉电

看下电流大概到多少掉电 是供电 时序还是短路引起的

桥温度高是桥短路 还是正常温度…… 排查下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