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小主板不亮机,没有pci槽,插不了检测卡,供电复位都有,能咋查?

楼主(2015-10-19):
小板子开始有坏的了,可是没有插检测卡的pci槽,对于供电、复位都有确不亮机的情况,该怎么下手啊?图纸还没有,难道又得示波器上来?或者直接干桥?

网友A:
有示波器  楼主还不用  那还等什么  示波器 不是简单直观吗

网友:
有时钟没,如果有就用示波器先查Bios芯片的供电、时钟、片选信号,然后看过内存没。

网友:
插个小喇叭  不然就上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还不用,那还等什么呀,真是的,浪费时间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  楼主还不用  那还等什么  示波器 不是简单直观吗

我的示波器是个大块头的笨家伙,开个机比电脑还慢呢,很少用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基础好

网友B:
一般刷BIOS,做桥,不行就丢垃圾堆做料板去

网友:
还有就是测量测量几处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刷BIOS,做桥,不行就丢垃圾堆做料板去

打bios无波形,桥边上的晶振有波形,旱桥没管事,告诉(同行)客户自己换个cpu试试吧,不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