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复重启 开机10分钟后OK

楼主(2015-10-19):
电脑反复重启    重启10 分钟后  进系统正常   只有等2- 3小时后  又会出现反复重启   主板:V星ZH77A-G43  CPU:I7 2600  电源航嘉:350w  内存:4G   W8系统 显卡:HD5670   主板 硬盘都换过新的 都不行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A:
怎么感觉像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楼主不妨把电源给换了

网友B:
电源  BIOS  这二种

网友:
看看温度正常不,桥的 cpu的

网友:
会不会电源功率不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电源的问题,

电源的W数值不够 应该换600到900W的 应该不会的

网友:
你主板和硬盘都换新的了,那就再换一下电源试一下,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像和电源不良有关,换了再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再试下吧、!一样一样排除

网友:
电源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便宜电源就出这怪问题

网友:
要么是板子有问题,有么电源,如果电源是好的,这个功率绰绰有余了。就算航嘉虚标也不会那么离谱的,这个配置270W的航嘉随便带。楼上的不要动不动就上大电源,浪费资源。

网友:
应该哪里有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  BIOS  这二种

你没看楼主说了,主板换新的,故障依旧!

网友:
先把三大件换了试试

网友:
可以排除下电源,但是不用那么大功率的吧

网友:
电源如果是真航嘉肯定是够用了,楼主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如果是的话你不会换主板、硬盘,但内存、电源、显卡不排查下?你首次开机反复重启这种情况做维修的应该是会先把电源、内存、显卡这几种最好拆最简单最直接的零件替换测试了才会去换主板、硬盘才对啊。

网友:
电源不行,是不是买到水货了。

换个品牌电源吧

网友:
板块维修。。就是不停的代换就ok了。没有换不好的。 。

网友:
这机器用350W的电源够了?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吧,主板和硬盘都排除了,还有就是也把条子也换一下

网友:
这配置哎 I7的U配个这样的显卡 毫无均衡感可言

网友:
换一个500W以上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