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师傅给我推荐一款维修液晶电视用的BGA焊台

楼主(2015-10-19):
现在维修液晶电视,换板子没什么利润,修板子碰到很多BGA开焊的机器,所以想入手一台BGA拆焊台,价钱从1000元到8000元的机器都用,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价钱太高了,利用率不高很浪费,所以请各位师傅推荐一款够用就可以,价格别太高了。

网友:
其实修 笔记本的 BGA就可以的 ,我这边搞好多

网友:
电视机器的板子精度没有笔记本的高,我不想投入太大,所以想买一台,能用的就可以,价格别太高。

网友:
从1000元到8000元的,可选择的好多呀,,,

网友:
【迅维】有好多啊

网友:
液晶电视机的板子很容易焊,自己做个预热台 ,再配上一把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1000-8000这样的资金预算,不是所有的牌子都可以随便选吗?

网友:
同求  请推荐款 价低 好用的 牌子型号  谢谢!

网友:
我买了一台北京产的徽标H2,不好用,下加热是红外转的,温度不易控制,板子很容易变形,如果想买一款好用的,还是买迅维CF260吧,功能和价格都比较合适。

网友:
本人正在用迅维

网友:
修电视 机用还是自己做个能用就行,不需要买

网友:
现在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现在8千能买很多类型了   我用*词语被过滤* 不错

网友:
*词语被过滤*    我自己用的就是  感觉还可以

网友:
自己做个预热台 ,再配上一把风枪   好用吗?

网友:
那肯定没有BGA焊台好,BGA焊台可以设温度曲线,还可以设置每秒的升温斜率,而且是上下同时升温,不然怎么能卖那么多钱?

网友:
好东西好东西,大家可别犹豫了

网友:
一直用850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