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换显卡后显示桌面2秒就灰屏

楼主(2015-10-19):
       dell d630的机器,来时开启直接是灰屏,吹了下显卡,看到显示logo后直接报价换显卡,原显卡是G86-620,换的631白胶,换上去显示正常,进系统到看到桌面就马上灰屏掉,按键无反应。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进安全模式或者禁用显卡能正常进系统不会灰屏。以为是显卡没做好,重做,无效果,重换另一个新的显卡芯片也无效果,悲剧了,仔细检查也没发现掉件。 有大神遇到过么,指教指教

网友:
灰屏时候 查一下屏接口的 供电 条件是否正常,,, LCDVDD

网友A:
看下屏供电以及休眠开关

网友:
焊好了没有先

网友B:
改个电路好了,也不用太麻烦

网友:
这老机器了,再说板和一块显卡价钱差不多啊!

网友C:
这板白菜价了,换板多少钱?买显卡芯片多少钱?怎么不换板而换显卡呢?

网友D:
测试屏幕供电有没有   要吗是显存

网友E:
是不是显卡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F:
631的显卡很好打的,我觉得问题还在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电路好了,也不用太麻烦

        改那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631的显卡很好打的,我觉得问题还在显卡上。

      显卡换了两个新的。。 这个631的以前随便做都是ok,这次碰到硬骨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显卡驱动程序有问题?

         换过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屏幕供电有没有   要吗是显存

         很可能是显存了,其他没地方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屏供电以及休眠开关

    不接内屏单外屏也一样,和休眠不同的是秒黑然后机器是死的,不能唤醒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白菜价了,换板多少钱?买显卡芯片多少钱?怎么不换板而换显卡呢?

        直接换板也是有道理,但是我显卡都买了,又想搞明白这个故障的原因

网友:
也算是奇葩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