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M215)插硬盘挡LOGO

楼主(2015-10-19):
哪位大虾修过东芝M200(M215)插硬盘挡LOGO,不上一切正常,按ESC能看到是检测过硬盘就挡机了
硬盘

网友:
有BIOS的朋友提供一个试试

网友:
跟BIOS有什么关系。换CPU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没见过这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能过pe吗?

网友:
见过换硬盘好的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检查供电,信号,还有耦合电容,再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换了,南桥换了,电容换了,不插硬盘能进PE,弄个电路图看看别的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