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卡LOGO求助

楼主(2015-10-19):
T400开机卡到LOGO 电流保持在1.5左右 问题来了 我换了一块主板 裸板还是原现象 只有U和屏没换 求大神给指点一二

网友A:
只有U没换的话,那就换U先,然后单点外接应该可以排除屏吧,再不行你就找卖主板的,告他什么破主板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吧 没换板之前BIOS刷过 USB量了好的 所有外设全下了一个没剩 看论坛的朋友说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在某宝上问一下板子才85就没搞了 直接发一块 现在新板子上了 还是原现象 可能和U有关系吗 还是屏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U没换的话,那就换U先,然后单点外接应该可以排除屏吧,再不行你就找卖主板的,告他什么破主板

感谢你的提示 拆了屏外接好了 之后把屏拆开 逐一拆掉摄像头 蓝牙 找出毛病了 是蓝牙的问题 bcm92046就这一个小的蓝牙模块 搞的我头大啊

网友:
蓝牙的还没有遇到过 USB坏这个机器遇到很多个了。。嘿嘿  USB口坏要挡LOGO。。

网友:
还是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