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断电后无法跑码,

楼主(2015-10-19):
联想 L-IG41M,断电后无法跑码,清除CMOS后可以正常跑码进系统,断电后会自动上电就是不跑码,量的VBTA3 是有3V 只是量VCCRTC和RTCRST就没有电压,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怎么维修!谢谢咯。。。。

网友:
直接干南桥啊!这还考虑啥

网友A:
我晕,你已经量到问题所在了,就修那里呀,既然你知道VCCRTC和RTCRST这两个名称应该有一点基础吧,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双二极管坏了,可能量一下CMOS跳针上是否有2.8V以上的电压

网友:
我觉得南桥有问题

网友:
换个 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已经量到问题所在了,就修那里呀,既然你知道VCCRTC和RTCRST这两个名称应该有一点基础吧,看一下是 ...

这款主板的跳冒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放点可以的话,基本都是SB坏

网友:
看看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已经量到问题所在了,就修那里呀,既然你知道VCCRTC和RTCRST这两个名称应该有一点基础吧,看一下是 ...

下次修到这个主板了你试试看跳帽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这有个有时候跑E0不亮机,有时候又正常跑码了到亮机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