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台式电脑不显示风扇狂转!

楼主(2015-10-19):
直接说吧!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拔了内存察了不行......还是老问题....bios电池拔了放电.问题就这样简单!可以开机显示了。小白白修机只能猜.望大神多多指点

简笔画. -2 放电基本工就不要发上来了,丢人

网友:
放电能修好挺多啊

网友A:
联想是这样的,不跑码风扇就高速转,

网友B:
品牌机比较矫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是这样的,不跑码风扇就高速转,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比较矫情

嘿嘿..............

网友:
有的清下COMS就可以的。。!

网友:
品牌机的都这样,不能正常开机风扇就狂转,正常后就不这样了

网友:
插上测试卡,看代码是什么?

网友:
一般这样的放电才能开机这样就直接换电池或者看看 电池跟跳冒的线路

网友:
的确是不跑马就风扇狂转的,这是联想机的一个怪现象,不过又不是全部。

网友:
量下电池 看下有没3v  以上   没有的话 就换了它 好点 不然过段时间 又会出现故障!扬天系列是  商务机  这样的板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刷一下BIOS  90% 会好。。。。。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CMOS设置太高了,引起不开机,放电后恢复到出厂设置不就OK了吗

网友:
有些温度太高了,也会保护起来要放电才行的

网友:
BIOS设置到哪个项目了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呵呵。。一般测下电池电压。 。电压不够就换。当然电压够。。楼主这样就很好了。收钱了吗楼主?

网友:
现在的板子BIOS问题的很多

网友:
CMOS出错就是这么奇葩

网友:
你把BIOS清了!!BIOS中的,温控你有清了!!在BIOS中,设置一下,,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拔电池放电确实能解决一些不知名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乱了

网友:
这种小问题就不要发了,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