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CPU就走码,不装CPU出CPU电压和平台复位,各位有何高见

楼主(2015-10-19):
   前几天发贴说不装CPU跑码,结果没有人相信,发个图看一下吧:

不装CPU就能出CPU电压,再一张图

不装CPU出平台复位,看图:

希望各位能发一下评论,也希望大师级的给点意见

记得帮我加分,自己不扣分的

网友:
这边也用这种卡 ,   真心不好用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还真有这样的事,不过这是为什么不装cpu会跑码呢?并且复位这些都有,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晕,这种还是第一次碰到呀,不知道不装U是否会亮哈哈

网友A:
比较神,如果能亮机?那......

网友:
这个怎么跑的码?还是平时正常跑马那样?

网友:
这个应该跟桥有关系,但不是正常的运行代码

网友:
是不是你的诊断卡出问题了。环视撞见不干净的东西了。如果不装U 显示了,那么真的可以收藏了这个

网友:
真还第一次看到不装CPU跑码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神,如果能亮机?那......

如果能亮机那就是中国人的重大发明

网友:
你换个别的诊断卡看看,应该是诊断卡的问题。

网友:
AMD的不装CPU是有CPU供电和复位的,至于走码是你诊断卡的原因,只是跳了一个码,并不是实际的连续走码

网友B:
各位想多了,估计是开机就是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神,如果能亮机?那......

如果能亮,那amd及英特尔就可以洗洗睡了

网友:
这个很稀奇!!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啊、?但是这确实是头一次见。。

网友:
各种怪问题都有,习惯了。。。

网友:
修的台式主板不算多,但是,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算是活见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神,如果能亮机?那......

别这样,哈哈

网友:
  是啊   第一次见   挺神奇啊。。估计其他板 怕是不可以喔!

网友:
楼主你这块是SB710系列的V星板吧?以前遇到过不插CPU上电诊断卡亮码,但不是28,也不记得是什么了,查过代码是没有特别注释。当时也好奇过,后面想想应该是BIOS的。单单是桥应该不会显码。但不能算跑码吧,只能说诊断卡亮码。用的也是电脑城那种10块钱最普通的诊断卡。

坐等高手解答为何会这样。

网友:
没U能亮机那才叫神

网友:
没有CPU怎么算跑马呢

网友:
诊断卡的码会跳动吗?

网友:
检测卡有问题        卡在哪里   不是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想多了,估计是开机就是28.......................................

  开机就28的吧!    诊断卡的问题

网友:
很多人说是卡的问题,换张依然出现,但不是28 ,而是20,每次都会出现不出码

网友:
你这叫走马?   AMD可以倒闭了

网友:
诊断卡有问题   我的这个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