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x200 无CPU复位

楼主(2015-10-19):
pltrst3.3v spwrg(powrok)3.3v 北桥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查了,没有CPU复位,是北桥坏吗,怎么判断啊

网友:
那你就看一下北桥是否收到南桥的复位信号了呀,如果收到了那就查北桥,如果没有收到那就查南桥呀

网友:
插北桥4进三出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没有CPU复位的,插线了?这么不好查的位置,你都查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坏很少吧 先慢慢排除下

网友:
powrok正常,RST无,一般北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