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主板,开机半个小时后自动关机,再开机电源灯一闪就关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19):
(无正文)

网友:
强行开机不亮屏,如果断电半个小时就可以重新开机,不到半小时一样的毛病

网友:
感觉像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最好先排除电源板问题

网友:
主板图,请大家指教

网友:
换了电源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感觉是保护的问题

网友:
我草这中机啊没见过

网友:
断电半小时再开能开,就证明 说半小时散热完成了,你这个是过热造成的保护....

网友:
是不是某个芯片过热保护

网友A:
把两个电原控制管跟换,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电原控制管跟换,ok!!!

那个位置的控制管

网友:
是电源控制管过热不良导致了吧

网友:
换的哪两个管子,可以上张图看看吗?

网友:
可以试试用酒精棉给MOS降温看哪个管不良,不家,电解电容是不允许自主发热的,也都摸一下,一旦发热就是坏的了,由别的发热件烤热的不算。

网友:
看看跟过热保护可能有关系

网友:
温度过高了,检测温控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控有问题啊

网友:
涨姿势,感谢楼主

网友:
CPU的温控保护去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