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液晶电视L46F11鬼脸通病维修

楼主(2015-10-19):
  TCL46寸的,型号L46F11。搬回店里,上网搜索没找到通病案例,按键出现菜单同样颜色不对,排除数据出错,拆机进行检查。一看是AU屏,再看逻辑板上,伽马芯片正是AS15,对于逻辑板此芯片损坏造成鬼脸花屏的案例早有耳闻,不由一阵暗喜。捡到传说中的死鱼了。致电用户,告知可能是逻辑板问题,46寸基础维修收费420,保半年,如换板收费520,保一年。 机主同意先维修。测量几大关键电压稳定无异常,手摸AS15-HF有点微烫,开机五分钟测温接近50度, 先换掉再说!立刻X宝,等了几天芯片到货,风枪取下烙铁焊上,开机症状消失。试机一晚上测温34度。再连续试机48小时,交付使用。用户问道,就坏了一个零件是吧?如实告知,就是逻辑板上的一个芯片。开单收款走人 ,维修圆满结束。特发此贴,以供新手参考,如有不正之处,请高人指点!

(案例来源于网络)

网友A:
这么容易坏,为什么修好后不加散热片呢

网友B:
逻辑板芯片坏啊,加焊不知能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芯片坏啊,加焊不知能行不?

温度那么高,加焊可能也不行,就算行,可能用二天就返修了.收足了钱肯定要给人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坏,为什么修好后不加散热片呢

好建议哦!

网友:
哥们儿专业点   这种好像叫做负像吧   通病

网友:
以前的 机子 很多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现在 新出款  就没有这样设计了!

网友:
这是AU屏的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修复后的那张截图,怎么感觉颜色还是怪异啊

网友:
AU屏出现这种故障较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一般芯片测温接近50度不算事儿的!

网友:
遇到这问题了先加焊

网友:
AS15坏的多

网友:
估计是发热大,芯片老化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实例,有图有真相.......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你的分享让我见识了不少,除了这种屏会这样,别的屏还有这种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那么高,加焊可能也不行,就算行,可能用二天就返修了.收足了钱肯定要给人搞好的

对啊,这位大哥说得对,要不然下次客户就对你没希望了,呵呵

网友:
as15系列的我有換過很多台但不是這個牌子

网友:
逻辑版问题常出现类似负像的现象。

网友:
我也换过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