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光驱位价值 笔记本光驱拆解攻略

楼主(2015-10-19):
  U盘的普及让笔记本光驱失去了价值,对于笔记本用户来说,拆掉光驱在其位置添加SSD硬盘、散热风扇等也是一件充满乐趣且风险很低的玩法。而这些所有的操作都会涉及到光驱的拆解。也许对对高手而言,光驱的拆解非常容易,但事实很多新手在拆解时还是会遇到不少的弯路。下面,为大家介绍笔记本光驱拆解的方法。

  第一类:底壳的螺丝或卡扣直接固定

  代表机型:ThinkPad T420s
  在笔记本底壳直接安装光驱固定螺丝,这是笔记本光驱最原始的固定方法了,做都人性化的机型通常在会此螺丝旁边标准光驱图标,以便用户识别。当然体现在安装方法上,没有太大的难度,拆解时首先弹出光驱舱门,然后拆掉螺丝并抽出整个光驱即可。只是随着越来越多机型考虑到底壳的美观度,将此固定螺丝进行了隐藏设计,因此找到这些隐藏螺丝是完成光驱拆解的关键所在。

  除了在底壳上使用螺丝固定外,部分机型的光驱还采用免拆设计,通过卡扣或易拆卸的大体积螺丝固定,如清华同方锋锐K46和ThinkPad T420s等机型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分离这些机型的光驱时,清华同方锋锐K46只需要用硬币转动圆形的大号金属螺丝即弹出光驱,而ThinkPad T420s则需要先滑开紧邻光驱的卡扣,然后再滑动电池上方的弹出键就可以了,两步操作相对复杂一些。一般来说,这样的设计只会出现在支持光驱功能转换设计的机型上,如标配第二块电池、硬盘或减重模块等。

网友:
  第二类:小盖板下方的隐藏螺丝固定

  代表机型:联想Y470N/Y480N
    这类方式是目前笔记本光驱广泛采用的设计,将螺丝设计在小盖板内侧,需要先拆到小盖板才能看到螺丝。只是拆开后,螺丝附近的外壳形状可能不一样,但是其安装位置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因为光驱的长宽尺寸规格都是统一的,而固定螺丝一般都安装在光驱尾部接口附近。只是有些机型在光驱固定螺丝附近同时有多颗螺丝存在,准确地找到光驱固定螺丝就显得非常关键。一般来讲,大部分机型会在固定光驱的螺丝附近标示圆形的光盘符号,但是也有一些机型的光驱固定螺丝是和键盘共用的,因此我们在固定光驱的螺丝附近也可能会看到键盘标志或类似“M2.5×10”这种表示螺丝规格的字样。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标示符号,对于大部分机型而言我们仍然有办法进行判断。

  如果是固定机身的螺丝,该螺丝帽下方不会出现任何金属片,而固定光驱的螺丝则会有该金属片(其实是光驱尾部凸出的螺丝孔),而且该螺丝一定位于光驱尾部附近。根据这个线索相信大家应该能很轻松找到光驱固定螺丝了。至于拆解方法和第一类固定方式没有任何区别。

   小贴士:安装时注意光驱固定螺丝的长度
  目前,很多机型都借助一颗螺丝固定光驱和键盘,这就使得这些螺丝的长度达到了10mm或更长,因此大家在拆解时一定要注意单独放置该固定螺丝,以免错装导致损坏其他位置的螺丝孔和机身外壳。

 联想Y480N笔记本的光驱固定螺丝和键盘固定螺丝共用,不过在螺丝帽下方可以看到光驱尾部突出的金属片

  第三类:多颗固定螺丝,需要完全拆机

  代表机型:戴尔XPS 15、海尔X3
    这种安装方式一般多出现在两类产品上,第一类是超薄的笔记本或者带光驱的超极本,第二类是采用吸入式光驱的机型。由于此类产品机身和光驱都比较薄,传统机型单颗螺丝的固定的方式可能安装得不够稳定,因此这些机型一般都需要通过多颗螺丝固定,从而将光驱牢固地固定在底壳或者C壳上,因此要想拆掉光驱,需要先拆掉底壳或者C壳才可以。而拆掉底壳后,可以先察看光驱周围固定螺丝的数量。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固定螺丝可以被硬盘或者电池挡住,因此无法取下光驱时,不妨拆掉周围设备察看。
  另外和我们常见光驱固定方式不同的,这些超薄的光驱基于机身厚度考虑,光驱尾部可能不会采用常见的迷你型SATA接口,而是通过排线和插座与主板接因此在拆掉光驱之前别忘记了检查连接方式,在操作时动作要轻,以免用力过猛扯断连接线和损坏接口。

戴尔XPS 15的吸入式光驱拆到底壳才能看到,而且光驱通过多颗螺丝固定,并借助排线和主板相连

笔记本光驱位能做何改造

  应该说,上面几种方式基本上囊括了笔记本光驱的拆解方法,那么笔记本光驱位究竟能干什么呢?

  第一类是安装机械硬盘(原有硬盘位替换为SSD)。当大家在原有机械硬盘位置安装SSD硬盘后,可以将替换下来的硬盘安装在光驱位的转换托架中,不过要完成这个工作需要购置光驱位转换托架。不过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光驱位转换托架的厚度,目前市面有两种规格的产品存在,12.7mm和9.5mm,其价格都在50元左右,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不要选购中间采用镂空设计的产品,而且转换托架边缘一定要有可以安装光驱挡板的卡槽,否则会非常影响安装后的机身边缘美观度。而且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新款的光驱位转换托架其底部可以安装螺丝来固定硬盘了,这相对以前简陋的塑料卡扣固定装置在稳固性方面的表现要好很多,建议大家优先此类产品。

  第二种是在安装光驱位散热风扇,其价格在100元左右。根据我们之前做过的测试,对于部分机型加装该散热风扇后,其内部最高降温7℃,而外部降温则高达9.6℃。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所有机型加装此散热风扇都能带来明显的散热效果,这个和笔记本内部的结构设计存在关系.

      第三种是光驱位减重模块。对于不经常使用光驱且带着笔记本移动使用的用户来说,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笔记本的旅行重量,而且光驱位减重模块的价格也非常便宜,不到10元。目前这样的设计在ThinkPad等中高端商务笔记本中比较常见

     另外在光驱位还可以增加第二块电池。不过这只能针对部分电池仓带有电池接口的机型而言,另外光驱位较大的空闲空间。总之,这一改造是比较有难的,首先在光驱位加装电池,需要市面上有相关的产品在销售,而且即便是根据你所说的购买其他品牌的相关产品,电压和电流输出又如何保证。其次,在光驱位加装电池还必须在内部加装电池接口,但是受制于机身内部有限的空间和电池较大的接口限制,如何在内部安装和固定该接口也是你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且笔记本加装两块电池时需要专门的电路和芯片支持,而不能简单理解和原有电池直接并联,这样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错误和风险。所以如果你需要延长你的笔记本续航时间,建议购买第二块兼容电池,非原装的售价不到200元。

 光驱位加装散热风扇,在部分机型上散热效果明显

部分品牌的光驱位硬盘转换托架底部可以加装固定螺丝了,只不过材质由铝材变成了塑料

  当然,光驱位的“折腾价值”绝对不止以上几点,当大家进行一些机身内部的改造时,光驱位也可以成为你摆放电子元件绝好的场所,所有只有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将光驱位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网友(2015-12-29):
当然,光驱位的“折腾价值”绝对不止以上几点,当大家进行一些机身内部的改造时,光驱位也可以成为你摆放电子元件绝好的场所,所有只有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将光驱位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网友:
笔记本光驱位 可以改造 不错

网友:
哈哈,光驱里放元件麻烦,放钱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