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楼主(2015-10-19):
  最近收到一台华硕k42jz的笔记本电脑,版号k42jr  版本号4.1  电流跳到2.00左右 外接能显,想必是显卡问题,但是有时按开关有显示,就是时亮时不亮。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机子通病,加电容,换场管

网友:
下显卡重植不行换掉可以解决。

网友:
显卡挂了,换吧

网友:
加焊显卡基本可以 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看电流应该亮机了,他就是死活都不亮,显卡重值球了还是不行最后还给客户了。这机器貌似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