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二修关于CLKRUN#信号求助

楼主(2015-10-19):
  此机器本来是二修机,给某单位的网管修的(我诅咒他十八辈子)
             拿过来,显卡修过了,经过测试显卡短路,订了个显卡回来,

            测试内存条,内存条坏的,估计被某杂碎换了的。

         装上显卡上电掉电,南桥发烫,又TMD是短路,拆了南桥,换上新南桥

             待机0.01跳变至0.02,EC发给南桥的高低高跳变正常,RSMRST#正常,EC各条件满足

          经过点位,图纸地毯式的搜查,最后找到 r522一端3.3V,一端2.7V,镊子短接,上电到0.5A不掉电了。

        事还没完,断电飞线直连    再按开关开不了了,连EC给南桥的高低高跳变都没了

     仔细查看EC的工作条件,LID信号只有1.7V,不管了拆掉后继电路,直连上去,按开关上去了,卡在0.5~0.6A电流上

再按开关,开关板上的3.3V不跳变了,我擦,怎么这么多问题,直接飞线到开关板上,上电了还是卡在0.6A

      上电后经过测量,显卡核心供电 PL2 GFX_CORE无电压

    测量供电芯片发现无开启信号,然而这个开启信号px_mode,没见过这信号啊

  最终受控于PX_EN,上面的一行小字是  PX_MODE =1, for Normal operation          *PX_MODE为高时,正常运作
   PX_MODE =0, for BACO MODE                 *PX_MODE为低时,处于BACO模式

   PX_EN =0, for Normal operation               *PX_EN为低时,正常运作
   PX_EN =1, for BACO MODE                      *PX_EN为高时,处于BACO模式

这个PX_EN是直接由显卡发出来的,找这个信号的资料找不到,于是转向时钟和平台复位部分

电流卡在0.6A时,无平台复位,25.000M时钟没起震,PG条件都满足,EC收到了HWPG信

号,也发出了EC_PWROK信号给南桥

   EC的93脚CLKRUN#始终处于高电平状态,基本上EC的所有条件都已经满足,南桥换的是新

的,EC ROM 和南桥 ROM已经刷过,

  在这里求助于各位师兄,EC发出低电平的CLKRUN#还需要哪些条件,我现在是想换EC但是没这个EC了,或者说能提供px_en与PLTRST#的详细时序。如果换EC还不行,我想我真该放弃了。希望各位师兄给点思路,修这个板子太累了,修了四五个问题了,还没有搞好,心里真的快奔溃了。

至此维修了几步了,1.换显卡  2.换南桥 3.南桥待机供电不足 4.LID信号 5.开关板断线 6.内存条坏了    求大家给我修下去的勇气及思路,我好累。

网友:
各位师兄要各抒己见,给点意见啥的,支持下兄弟

网友A:
算了 你这肯定也收不了多少钱 关键是被上家做了手脚。。。何必呢。。

网友:
看不懂哦,太有技术了,学习了!

网友B:
桥的时钟应该不是由CLKRUN来开启的吧,因为是桥得到供电后,再得到FCH_PWRGD后开启的,你看一下FCH_PWRGD是否已经得到,如果没有得到可以找相关转换电路是否正常呀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时候能到这技术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太深奥了!我都还没到这个境界。。。

网友C:
你还是先修独显供电吧,把PX_MODE先修出来,PX_EN来自显卡为低PQ40截止由+3V_GPU上拉PX_MODE为高。

网友:
  交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 你这肯定也收不了多少钱 关键是被上家做了手脚。。。何必呢。。

MD光显卡和南桥就投200多进去了,不修好有点不甘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时钟应该不是由CLKRUN来开启的吧,因为是桥得到供电后,再得到FCH_PWRGD后开启的,你看一下FCH_PWRGD是 ...

FCH_PWRGD是由VM_PWRGD和EC_PWROK相与出来的,已经是高电平了,CLKRUN#确实是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其实二级电压我也查的差不多了,没什么异常,现在就是不知道显卡供电和时钟OR平台复位谁先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先修独显供电吧,把PX_MODE先修出来,PX_EN来自显卡为低PQ40截止由+3V_GPU上拉PX_MODE为高。

按照主板给的提示,当PX_EN为低时,PX_MODE为高,此时主板属于正常运作,当PX_EN为高时,PX_MODE为低,进入那什么鬼模式,也没资料显示到底什么模式。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PX_EN为高了,PX_MODE为低,不知道他是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满足PX_EN为低,我搜索显卡核心供电的电源好信号。没有参与到南桥的信号里面,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南桥先收到了时钟开启信号后,再发对应的时钟给显卡,显卡收到后,开始工作发出低电平的PX_EN来开启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很期待楼主公布最终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主板给的提示,当PX_EN为低时,PX_MODE为高,此时主板属于正常运作,当PX_EN为高时,PX_MODE为低, ...

PX_EN为高时采用集显模式,PX_EN为低时独显工作。正常情况下独显都是工作,除非BIOS下或系统下禁用独显才置高PX_EN.你查一下+3V_GPU出来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X_EN为高时采用集显模式,PX_EN为低时独显工作。正常情况下独显都是工作,除非BIOS下或系统下禁用独显才 ...

我特别注意了+3V_GPU的转换电压,已经出来了。

网友E:
太累了  这么多问题还不如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特别注意了+3V_GPU的转换电压,已经出来了。

+3V_GPU出来了,PX_EN是高还是低?就这几个元件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累了  这么多问题还不如换呢

要是以前在电脑城给别人做事,我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修这个机器,现在自己修,要考虑成本,利润,和时间了,不太想修了,耗费太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_GPU出来了,PX_EN是高还是低?就这几个元件查一下。

+3V_GPU是由南桥发出的dGPU_PWREN来控制的,dGPU_PWREN这个信号有3.3V,和PX_EN没有直接联系,PX_EN还是高电平,PX_MODE还是低电平,没有任何改变。我有试过使用其他的开启信号链接到PX_MODE处,发现还是不行,供电和PG出来了,还是一样无复位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