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6H-L V2.0主板

楼主(2015-10-19):
今天收到一块这样的主板SY-I6H-L V2.0.故障现象是开机一会掉电,然后又重启,如此循环.但是拔掉内存就不掉电重启还会报警. 拔掉内存后测各个电压都正常. 怀疑BIOS的问题.  在网上下了好几个版本的都不行.  最后插上键盘后就OK了. 再把键盘拔掉故障重现.  这就说明这种主板必须插上键盘才能开机.  发贴让同行少走弯路.

yeston h61c v11 20120418.rar

bios

网友:
我去       这种问题 也老奇葩 了

网友:
我晕,这种都有,不会吧

网友:
这BIOS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
晕了  台板还带检测键盘的吗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lz  会员等级  著名艺术家啊  很少见的到  等级不是一般的高 啊!

网友:
没插键盘不是会提示的吗?keybord这样的

网友:
电都上不了,哪来的显示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A:
这等级是怎么来的,还有 目前没看过哪个板是要检测键盘的?有没有一些直观点的资料可以说明下呢?

网友:
真算得上是奇葩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修了十来年的主板没有碰到过,所以才特意发出来提醒大家注意.因为我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无奈插上键盘才好的.至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分析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等级是怎么来的,还有 目前没看过哪个板是要检测键盘的?有没有一些直观点的资料可以说明下呢?

积分吧,你看他积分好多

网友B:
居然还有这种问题,不知楼主插得是usb键盘呢?还是PS/2接口的。

网友:
修到过一块 是刷BIOS好的 但是没注意过 要插键盘的啊 估计还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h61有这个问题?没见识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长见识了,不懂这个原理,等大神分解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这种问题,不知楼主插得是usb键盘呢?还是PS/2接口的。

只能是PS/2接口的  usb键盘没用

网友:
梅捷 三线杂牌板,各种离奇事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