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一台联想k27 有外放 插耳机有反应但没有声音 查
电路图
对照 耳机那里没有断线 可是 75/J_4这个电阻阻值多大啊 实测一个0.4mΩ 一个4.7mΩ 不清楚对不对 求大神解释下 谢谢了
没有声音
不清楚
联想

网友A:
75欧
jmgszzz
..我也觉得是。。。但是测量2个之后 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也差距太大了吧 可惜没有料板亮一下 谢谢兄台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欧
..我也觉得是。。。但是测量2个之后 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也差距太大了吧 可惜没有料板亮一下 谢谢兄台了

网友:
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2楼正解,要拆下里测量才准确

网友:
我也觉得拆下来测试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