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G31M-ES2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5-10-19):
上图

上午10点半左右一个客户拿一台主机过来说开不了机 他说自己清洗时候装回去就开不了的,拿来修,我拆下来看下主板这确定清洗过了?

看到这CPU旁边那么多黏黏的不知道是什么 最后自己拿下来清洗 汗 直接上电  INTER的板子要CPU才有电压出来 上CPU内存  发现 CPU没电压 出来 其他都正常就直接锁定目标 CPU供电芯片 查找图纸 发现EN连接一个排阻跟二极管 Q363电压只有0.17V 直接用万用表来跟着跑发现是Q363前面的排阻189拉低的现象 干脆直接把本身主板南桥周围线拆个来看看 换上之后发现电压出来了 Q363 1.8V了 正常

又从料板找个同样技嘉板子上的排阻 189换回南桥周围的  换完收起工具直接上CPU内存 跑马 亮机 OK 修好了
没啥技术感。。给电分把 没分了

sverain -1 赞一个!

网友A:
写得有点混乱哟,你发现的是内存没有电压,怎么去查U的电源管理芯片呀

网友:
看得有点头晕 不过总体来说 还不错

网友:
看不懂写的是什么

网友:
能维修好就是技术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有点混乱哟,你发现的是内存没有电压,怎么去查U的电源管理芯片呀

她说的是CPU没电压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懂

网友:
真是妹子吗?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LZ神功又进步了

网友:
没有太看懂啊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截张原理图就容易看懂了。

网友:
思路清晰 EN信号拉低 导致CPU电压无法开启。

网友:
美女修板,加分!

网友B:
晕了LZ看你每天都在发帖、每天都在回、还会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了LZ看你每天都在发帖、每天都在回、还会没分、?。。

没分啊 没看到那些人分都上万了吗

网友:
秒杀姐,什么到你手里都被秒了,分只有这么多全加上了。

网友:
芯片级就是牛逼 啊

网友:
不错,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