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Pro主板求教

楼主(2015-10-19):
IO为:W83667HG_A1,PW触发时,PWRBTN#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SLP_S3#一直持续高电平没跳变,PSON能被持续拉低;按理论讲,SLP_S3#不是应该来个跳变吗?
2.RSMRST#也是一直高电平,触发也没有跳变,有人给普及下基础知识吗?难道是我理解有误?

注:PW能触发电源转动,但是关不了。

网友A:
你到底想问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想问什么呢?

1.SLP_S3#,RSMRST#开机触发时是不是应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
2.为什么这两个信号没有跳变,电源绿线还是被拉低了?
3.信号没被触发能但开机,却关不了机,是应该判断IO坏了还是南桥挂了?

网友C:
PW触发时,PWRBTN#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SLP_S3#一直持续高电平没跳变

是对的 如果 不触发的时候 待机下SLP_S3 是0V, 触发后为持续的3.3V, 关机后为0V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SLP_S3#,RSMRST#开机触发时是不是应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
2.为什么这两个信号没有跳变,电源绿线还是 ...

1.SLP_S3#,RSMRST#开机触发时是不是应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   (正常状态)
2.为什么这两个信号没有跳变,电源绿线还是被拉低了? (因为南桥S3发出了信号开启I/O发出 拉低PSON)
3.信号没被触发能但开机,却关不了机,是应该判断IO坏了还是南桥挂了?(那是因为PW和PWIN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SLP_S3#,RSMRST#开机触发时是不是应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   (正常状态)
2.为什么这两个信号没有跳 ...

2、s3# s4#没有跳变,所以我觉得似乎南桥没有发出信号,IO却把绿线拉低了,然后觉得不合常理才问的
3、PW通过一个电阻(OR2)与IO61脚相连(看的点位图),实际测得好像没什么问题(信号、电压似乎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触发时,PWRBTN#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SLP_S3#一直持续高电平没跳变

是对的 如果 不触发的时候  ...

楼主不会直接去问他师傅 这样简单的基础都不会 那就先学习基础

网友:
不懂,来看看大师的意见的。

网友:
是PSON通往IO的线断了吧 量一下

网友:
slp s3  电压从低到高正常的

网友D:
绿线跑到io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E:
你的故障是什么,,是不开机,还是关不了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故障是什么,,是不开机,还是关不了级??

以前一块坏了的主板,拿去维修换了南桥,还是用不了,后来换了块新主板,现在试图学习主板维修,只为探索电路原理

网友:
关不了机我还真没遇见过,不过主要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关不了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线跑到io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如果断线了怎么开机?它是关不了机。

网友:
既然PS_ON信号,能被拉低,说明开机正常,而RMRST#信号,为高电平这也是正常的,有可能信号电平跳变的时候,楼主的万用表没有抓取到而已,而关不了机的话,楼主 强制按开关排阵5秒。再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高深了

网友:
自己来总结:
经我自己分析,可能是南桥的问题,触发时,IO切实向南桥发出了PWRBTN#信号,南桥的SLP_S3#之前应该是低电平,此时应该向IO发出高电平让IO开机,但是南桥这个模块不正常,不触发也是高电平,但IO不知道,反正它收到了高电平,所以开机了,关机触发时,南桥不能发出SLP_S3#低电平,所以IO一直收到的是高电平,关不了机,看来上次换南桥还是没换好。

网友:
”论讲,SLP_S3#不是应该来个跳变吗?“ 你听谁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