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插网线蓝屏蓝屏

楼主(2015-10-19):
开机一插上网线就会蓝屏并出现几行英文字母: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nmi:parity check/memoryparity error,the system has halted 吧集成网卡拆了换上独立的也是这个样,求助。。。

网友:
它叫你检测内存,你这个可能是软件的问题,(cpu,内存,硬盘这三个重点检测 )

网友:
应该先装个系统

网友A:
我遇到过Y510插网线进系统蓝屏的     换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系统重装过了,内存也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Y510插网线进系统蓝屏的     换个网卡就好了!

我网卡已经换过好几个了,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的MAC信息错误啊

网友:
看BIOS里有内存检测关了试试

网友:
感觉很奇怪的样子,今早我还修个这板子,CPU供电短的,你写个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网卡已经换过好几个了,都是这个故障

一个一个 去换着来试。。换到最后就是主板了!

网友C:
估计重装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D:
集成网卡拆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重装系统可以解决

上面已经说了,系统和内存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网卡拆除试试。

网卡早拆了,换上独立的一个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系统重装就好了

网友:
提示检查内存,既然插网卡这样,你整个无线接收器试试,估计还是主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也遇到DEll , 显示同样的英文,等结果。谢谢!!!

网友:
蓝屏的故障就多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