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E 诊断卡93 90不显

楼主(2015-10-19):
一片华硕的F1A55-M LE主板。拿来时候上电自动触发。IO为F71870AD。订了两片新的。换上后不触发了,郁闷。主板上桥旁边的电源灯亮,测PCIA14无3.3待机电压。此电压为一个P沟道场馆转换而来,按坛友的方法短接了DS极。可以触发了。跑码到93不亮。插上显卡。还是如此,又换一个照旧。刷了官网BIOS,还是一样。测内存波形应该是过内存了。又上电,跑到93后,等了10秒,果然又继续向下跑码了,并且小喇叭滴的响了一声,跑码完了,不亮,没认到显卡。测PCI-E插槽,测到复位的时候发现为0V。没有找到这个点位图。从复位排阵上跑线跑到IO上边一个220的排阻,测此排阻没有坏。于是拆下了此排阻,直接从旁边822的上边接过去了个3.3的电压到显卡插槽复位上。上电亮了。又试了一边又不亮。又装上排阻竟然一次也不亮。没有点位真实费劲啊。感觉问题不算大了。加热试试吧。用风枪加热此排阻附近。上电可以亮。但是稍微过一会,PCI-E的复位就从3.3掉下去了。并且显示器黑屏。换了旁边的两个822也不行。突然想到了PCI的复位。借过来试试吧。于是从PCIA15上飞线过来。OK。试了几次也没问题了。此板虽然修好了,但是不知道根本的问题在哪,要不是看在新订的IO上,就放弃此板了。纯属盲修,谁有此板点位的还望告诉小弟故障点在哪。华硕的板子一个板子3个故障,无语。

网友:
治标不治本呀,你这个为什么它会慢慢掉下来呢,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9108-1-1.html这里有点位图 看能不能用

网友:
很容易断掉的

网友:
漆包线吧  今天早上飞了个技嘉跑CF50的 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上次我看到了个帖子,pcie a11 没有复位,导致认不了显卡,你应该看看pcie 复位脚受控于哪里

网友:
我手上一块同样的主板 二修的,跑99 A3,然后会不停重新启动,启动完了又继续99 A3,反复如此 正在纳闷

网友:
最好看看中间是否断线 你这样飞线感觉用不了多久就得返修

网友:
把显卡复位修出来 稳定些

网友:
A55会不会是桥有问题,感觉AMD的桥很脆弱

网友:
我的是换了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