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如何找回win7开机密码

楼主(2015-10-19):
win7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如何找回win7开机密码

  win7系统的安全级别比XP高,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和XP系统下面的解决办法也就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开机到欢迎界面时,出现输入用户名密码的提示框,按Ctrl+Alt+Delete,跳出帐号窗口,输入用户名:administrator,回车即可.

  如果这个administrator帐号也有密码,那么可以这样:

  在win7系统启动时按F8
  选“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
  选“Administrator”跳出“Command Prompt”窗口
  增加用户:net user asd/add
  升管理员: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sd /add
  重启,选asd进入
  控制面板----用户帐号----忘记密码的用户--删除密吗

  除了上面这些情况,还有以下两种常见的忘记win7系统密码的情况:

一、忘记密码,但是已经登录系统。

  这种情况解决起来比较简单,首先在开始菜单中的搜索框中输入”mmc.exe”,或按住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mmc.exe”,单击确定进入控制台。依次打开”文件”-”添加/删除管理单元”,在左侧可用管理单元中找到”本地用户和组”,依次单击”添加”-”完成”,再单击”确定”。展开控制台根节点中的本地用户和组,选中”用户”,在右侧用户名上单击右键,”设置密码”,这里无须输入原密码。

二 、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

  1找个PE盘启动电脑

2 进入PE后 到c:\windows\system32下

  (1)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s
  (2)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权限 administrators为完全控制
  (3)改名Magnify.exe 为Magnify.exe1 改名cmd.exe为Magnify.exe

3 更改密码

  (1)重启到windows 7
  (2)启用放大镜
  (3)剩下的事就非常简单了,输入命令”net user”查看用户名,再输入命令”net user 用户名新密码”即可。
  (激活管理员帐号使用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
  最后关掉命令提示符窗口,在登录密码框中输入刚刚设置的新密码,看看,是不是成功进入系统了!

4 忘记密码,无法登录系统。

  这种情况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试过安全模式、Win7系统盘修复、登录WinPE,但都无法修改系统文件,貌似以前Vista那种方法不能用了

  而我的方法和登录WinPE修改文件方法类似。

  这里需要一张Ubuntu安装CD,我用的版本是8.10桌面版。

  选择光盘启动,进入Ubuntu安装界面,选择语言,然后进入第一项”试用ubuntu 而不改变……”。

  接下来等待载入文件,时间会稍长一些,进入桌面之后,打开Win7的X:\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将这里的”osk.exe”剪切到其他位置,将”cmd.exe”更名为 ”osk.exe”,然后重新从硬盘启动。

  到Win7登录窗口,单击屏幕左下角的“轻松访问”图标,然后在弹出的窗口勾选“启动屏幕键盘”,单击“确定 ”,此时启动的就是命令提示符了。剩下的事就非常简单了,输入命令”net user”查看用户名,再输入命令”net user 用户名新密码”即可。最后关掉命令提示符窗口,在登录密码框中输入刚刚设置的新密码,看看,是不是成功进入系统了!最后,别忘了把先前移动、重命名的文件都改回去,这可是严重的后门哦!

网友:
学习下,不过现在很多工具可以搞这个

网友:
按Ctrl+Alt+Delete WIN7的好像没反应,一般都是在PE下越狱和XP一样

网友:
PE工具都要把,不要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WIN7的密码不用搞的怎么复杂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貌似也太麻烦 了吧,PE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有U起的专用工具就解决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装个系统就搞定了...→_→在顾客没有重要的资料和软件在c盘的情况下

网友:
PE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一般都用PE,不过PE也有不好用的时候。到时候再试试楼主的方法吧。

网友:
用PE吧,不过用PE越过WIN7的有损坏系统的风险

网友:
一般pe直接删,不过有时候不好用

网友:
直接在PE下用工具修改密码或者把密码清理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