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NP-1215型复印机,复印时,复印件正反面均有脏污问题

楼主(2015-10-19):
佳能NP-1215型复印机,复印时,复印件正反面均有脏污问题

  分析检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电晕器及相关电路。检修时,先打开机盖,发现复印纸粘在热辊上。撕下复印纸,见上定影辊和下定影辊表面有一层污物,检查显影器未漏粉,但转印电晕器上有很多墨粉。对以上脏污部分进行清洁,再开机复印。故障现象消失,但复印不到几张故障重现。

  取出电晕器观察,其上又附有一层污物。打开前盖板,用硬物顶住盖板开关,开机复印。当复印件刚好脱离转印电晕器时自动关机,且感光鼓表面又附有一层墨粉。根据其复印原理:复印时电晕器均匀放电,感光鼓表面均匀充上负电荷,由于鼓表电位及显影正偏压的作用,使墨粉附于感光鼓上形成可见图像,复印停止时电晕器的栅极偏压降低,从而防止墨粉附着。

  由以上分析可知,未复印时仍附着墨粉,说明电晕器的栅极偏压出了问题。正常情况下,栅极偏压应是迟加早关的。如果栅极电压延迟解除,则成像后鼓表面仍会附着一层墨粉,因此重点检查栅极偏压调整电路,如图6所示。图像曝光时,测DC控制基板送出的GRDON(R3)信号为高电平,Q7截止,比较器Q3的负向输入电位低于正向输入电夺,其输出脚①脚输出正电压,Q6导通,

  振荡器 Q3的⑦脚电流不流向变压器T4、Q5无基极偏压而截止。电晕器的栅极加上电压、鼓表面带电附着墨粉,同时栅极电压还反馈到比较器Q3的正相输入端,栅极电压保持地一定的值。当复印停止时,DC控制基板送出的GRDON信号为低电平,Q7导通,比较器Q3的①脚输出低电位,Q6截止,振荡器Q3的7脚电流流向变压器T4、Q5获得电流而导通,栅极电压降为0V,鼓表面不带电,墨粉不附着在感光鼓表面。检查DC5控制基板上的GRDON信号正常,测Q3的各脚电压,发现其①脚电压始终为高电平从而使栅极偏压迟迟不能消除,从而出现定影辊粘粉现象。更换Q3后,机器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转)

网友A:
这个可以绝对的支持,加分是必定的。最好能把这个完整的图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绝对的支持,加分是必定的。

谢谢层主的加分哦!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电极丝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