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DPS-250AB-59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异常,请教各位

楼主(2015-10-19):
故障现像:接220V未短接时有+5VSB电压。短接后,各路电压输出都比正常值低。PG(灰)电压仅为0.01V
         正常值           异常值
         +3.3V             2.5V
         +5V                2.4V
         +12V              7.4V
         +24V              8.5V

拆开电源未发现有烧焦的地方,电容也未发现有鼓包的地方。
主电容待机电压:305V, 短接后电压不是很稳定在360-370之间变化(数字表)。 是否有可能扁桥不稳定?
请教一下应该重点查哪个部分,先谢谢各位了!
注:因为电源形状及大小问题,所以必须修理无法买其它电源替换。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源啥设备上的?为何会有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源啥设备上的?为何会有24V?

工业POS机电源,所以比较特别,一般外面买不到,只能学着修。
你看铭牌上面有+24V 3A。

网友C:
这个电源用主动PFC电路,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的电压在380V正常,扁桥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主动PFC用什么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用主动PFC电路,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的电压在380V正常,扁桥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主动PFC用什么模块?

是说 CM6802BHG这块芯片吗?

电源管理芯片是 TNY277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 CM6802BHG这块芯片吗?

电源管理芯片是 TNY277PG

电源管理芯片是 TNY277PG 这一般是 5v SB 的 芯片吧
上负载测试下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 CM6802BHG这块芯片吗?

电源管理芯片是 TNY277PG

是的,查CM6802BHG这块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 CM6802BHG这块芯片吗?

电源管理芯片是 TNY277PG

楼主TNY277是5VSB的芯片,CM6802是电源主IC,带有主动PFC功能,,,,,,,,

网友:
楼主大电容电压主动PFC大都在380-410 V之间,你的电源PFC 工作不正常.....

网友D:
看看-12V上面的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了,我也有个台达电源,输出情况跟你差不多,最后分析发现是-12V的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12V上面的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了,我也有个台达电源,输出情况跟你差不多,最后分析发现是-12V的二极管短 ...

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啦

网友:
主动PFC电路的直流高压往往是370V左右吧?!

网友:
先把+380V弄出来再说。查查大电容。

网友(2015-11-18):
引用 网友B:
工业POS机电源,所以比较特别,一般外面买不到,只能学着修。
你看铭牌上面有+24V 3A。

你好,我也有个台达电源,一个电阻炸了,我换了一个10欧姆的电阻,连变压器也烧了,这个色环电阻不知是不是30欧姆的,棕和橙不明显,DPS-725AB您修到过吗

网友:
这个是ATX电源吗?为什么会有+24V输出?

网友:
楼主传张输出接口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