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MWE12021l 开机左半边波浪纹图像花

楼主(2015-10-19):
飞利浦MWE12021l   开机左半边波浪纹屏但是右半边正常!附图:

不知如何入手,是不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

网友A: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有问题吧。。。。。。。。。。

屏线没问题,代换过的

网友:
一换屏线试,二换驱动板试应该就会好了,如果有电容不妨换驱动板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没问题,代换过的

那只能是屏坏了,你用通用板来试一下

网友:
找了通用板试了,看来是屏问题了。放弃维修了。谢谢大家!

网友:
给屏单独供电,不插VGA线看什么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屏接口一边腐蚀

网友:
坛里有个版主修屏有点思路你也可以看看。

网友:
这是标准的屏故障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