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MLEV2 不复位 通病

楼主(2015-10-19):
M4N68T MLEV2 不复位 通病,解决办法:更换IO下面的822排阻,就在那些没装的
三极管
中间。
通病
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能拍个图片看看么

网友:
上个图片给你加分

网友:
华硕的先弄822

网友:
无图,来图加分,,,,,,,,,,,,,,

网友A:
这什么型号啊 台板吗?
泰博快修
是的 华硕主板通病了 在IO下面822
详情

网友:
楼主没发个图纸,让我们看看,有图有真相

网友:
来个图哦,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为什么我这儿有块就不是呢?一样的全板无复位,但是换了没有什么用。

网友:
谢谢LZ更换后OK 重启针只有2V 更换后跑码了,但重启针还是2V不过能重启了

网友:
楼主能否上图?

网友:
楼主应该发到台式机主板版块。

网友:
来个图看的明白点

网友:
楼主能说说你找到这个问题的过程不?也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没图片吗看不到

网友:
换过不行,不跑码

网友:
描述的不详细啊,也不知道哪里的

网友:
楼主发个图片过来研究下

网友:
上图呗 让我们也看看

网友(2015-12-07):
谢谢,非常管用,连修两块

网友:
排阻导致的

网友:
不复位就是这个822 刚修好一块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6-01-07):
图在下面,822电阻真神奇,测了ORN31各脚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查了一通信号,无果,还是听楼主的,换了这个排阻,立马见效。

网友:
我的CPU1。0V 全板无复位 内存 总线电压都正常 觉得是CPU供电没出 换过IO的822排阻 一样 回收回来的板 IO给人焊过 手上没一样的板 请教一下手上有M4N68-MLEV2的修有们 IO型号是不是IT8721F BXA

网友:
这个是台机的板子??

网友:
华硕太多排阻问题了,是设计问题,还是零件采购的是廉价的

网友:
大神,你拍个图看看多好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没看明白呢。 迷茫

网友(2016-06-12):
有个图片最好了

网友(2017-08-17):
发个图片啊 电流上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型号啊 台板吗?
是的 华硕主板通病了 在IO下面822

网友:
谢谢,我遇到这个问题了,用此方法解决。

网友:
楼主上个图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