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E22BJ开机灰屏

楼主(2015-10-19):
这个显示器接通电源,指示灯正常亮。开机灰屏1秒然后熄灭,就不亮了。我在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你们说是吗?有大神指教下该从哪个地方下手吗

网友:
这种情况怀疑驱动板是怀疑对了。

网友:
屏供电查了吗

网友:
怀疑就先改个通用试试呗

网友:
接信号  有背光吗?

网友:
换个通用半事实 !

网友:
外加个电源给驱动板看看

网友:
你不会排除啊,换屏换通用驱动都可以啊

网友:
先代换,找到问题再说

网友:
你换屏换通用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