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85A 示意图 精心绘制 分享给大家 。

楼主(2015-10-19):
RT8885A 示意图 精心绘制 同分享 同进步 ;如有不对,请大家指点和请教,谢谢。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芯片 但是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芯片 但是楼主精神可嘉

ASUS X550系列 新款都有用到这CPU供电芯片, 谢谢加分!

网友:
楼主你描的这几个信号和电压正常的话是不是就说这芯片是好的

网友:
有数据手册最好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块华硕板号 X550C 也不出CPU电压

网友:
还没修到这个芯片 感觉有点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 X550系列 新款都有用到这CPU供电芯片, 谢谢加分!

x45vd 也是这个 多谢了 CPU没供电没图纸只有查这个芯片

网友(2015-12-07):
今天也是遇到这个芯片不出CPU电压,暗楼主给的电压测都有,不知芯片是否好坏。

网友:
41脚要19v吗 本来集显没供电  现在cpu都没有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芯片没数据手册吗

网友:
这个好,明天打印下来备用

网友C:
这个待机芯片你控制MOS管G级24V隔离保护。开启公共点。你知道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我正好遇到

网友:
楼主给出来的电压都有了 IC也换了 还是不出CPU电压 接下来要修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待机芯片你控制MOS管G级24V隔离保护。开启公共点。你知道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我正好遇到

G级 是24V ,一般这个机隔离保护都是MOS管坏了, 换了, 即可!

网友(2016-01-31):
问下楼主。华硕x550cc  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不出cpu 供电  换芯片好了以后。测试的结果。41#vcc 19v 和你的不同。此脚外接了一个电阻一端19v 另一端连接芯片41脚只有0.92v  不知道是楼主弄错。还是芯片定义不同。

网友:
mos   加   芯片  图      一起就完美了 。。

网友:
mos  4955n   没有图纸   不知道 原理    求解答。

网友(2016-03-11):
发个整个页面的高清图就更好 了

网友:
我修一台X450CC一开始有CPU供电没集显供电,开两下CPU供电也没有了

网友D:
不知道是CPU坏了还是怎样,原来这机是客户换键盘装回去就不开机了,主板大短,换了南桥和声卡和1.8V供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CPU坏了还是怎样,原来这机是客户换键盘装回去就不开机了,主板大短,换了南桥和声卡和1.8V供电芯 ...

如果CPU VCCCORE  没短路, CPU 应该是OK 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 VCCCORE  没短路, CPU 应该是OK 的 。

测了有点低了,只有2,不知道正常不,这个CPU是BGA的没办法换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了有点低了,只有2,不知道正常不,这个CPU是BGA的没办法换来试

阻值2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2018-08-25):
还没遇到过这种芯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1-24):
华硕的东西,终于有个像图纸一样的了。。。。。。。。。。。。。。

网友(2022-05-11):
图纸宝贵,电路图分享不易,赞

网友:
用这个芯片的华硕不少啊

网友:
很多用这个         ,5代 6代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