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被忽视的细节 笔记本内存升级注意事项

楼主(2015-10-19):
易被忽视的细节 笔记本内存升级注意事项

●笔记本升级内存的好处
   笔记本的整机性能虽然已经非常强劲,但是和台式机相比依然有差距。目前绝大多数主流笔记本仅配备2GB或者4GB内存,打开N多程序或者运行时间过长会很容易榨干系统可用内存,系统响应速度也会变得非常迟缓,严重时可能造成程序假死或者系统死机重启。升级内存容量能够显著提高电脑的多任务运行速度以及满载承受能力,不仅升级成本较低,而且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了解内存种类、频率和兼容性
   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自己的笔记本正在使用什么规格的内存。查看方法比较简单,这里笔者建议使用AIDA64进行查看。

   AIDA64里内存部分的存取速度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存频率。以上图为例,该笔记本采用DDR3内存,运行频率为1333MHz。括号里显示的667MHz为实际频率
,由于DDR3内存的工作原理,其运行频率还要×2,即为1333MHz。

   在频率方面,现在大部分笔记本均采用了DDR3 1600MHz的内存,而前两年购买老机型大部分均为DDR3 1333MHz、DDR3 1066MHz甚至更老的机型采用的是DDR2内存。

  笔记本中DDR2与DDR3内存之间是互不兼容的,插槽类型完全不同,而且现在DDR2笔记本内存不太容易买到,价格也贵的离谱,所以购买的时候要更加谨慎。

   DDR3不同频率内存是可以互相兼容的。比如:笔者的笔记本自带DDR3 1333MHz内存,如果同时将DDR3 1333MHz和1600MHz的内存插入电脑中,1600MHz内存频率会降至1333MHz去运行。

   DDR3内存还分为DDR3标准电压版和DDR3L低电压版,而DDR3与DDR3L之间的区别在于,DDR3是标准的1.5V电压内存,而DDR3L是1.35V低电压内存。DDR3L比DDR3功耗低15%左右,性能上区别不大,所以更符合当前笔记本的发展趋势。

   DDR3与DDR3L大多数情况下是兼容的,可以混搭使用。但是英特尔最新的Haswell平台,其支持的内存类型只有DDR3L。同时,AMD A10的CPU也是只能用DDR3L内存,所以升级此类笔记本时一定要注意内存兼容性。

 8芯片(左)和16芯片(右)DDR3笔记本内存

   此外,常见笔记本内存有8芯片(正反各4)和16芯片((正反各8)的两种,性能和参数都是一样的,而且也互相兼容。不过也有例外,如果你的笔记本采用的是Intel酷睿一代处理器,那么就需要选择16片面颗粒的内存,8片面颗粒的内存并不支持。

   为了尽可能避免兼容性问题,笔者建议在购买内存时最好优先选择与笔记本自带内存相同的品牌、频率、电压的内存。

●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
如果你的电脑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那么强烈建议升级到Windows7、Windows 8 64位版本的操作系统,因为XP这样的32位操作系统只能最多识别3.75GB内存容量,也就是说即使你拥有4GB或更大的内存,在XP这样32位windows系统上也不能被完全利用,未识别的内存资源浪费严重。而64位Windows操作系统拥有更高的寻址能力,甚至可以识别超100GB的内存容量,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内存容量识别不全的问题。

   苹果Mac系统和微软Windows系统不一样,其32位和64位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能够正常识别内存容量,只要不超过机型最大支持内存容量的话就不存在识别问题。

●弄清最大内存容量支持
   升级内存时还要弄清笔记本主板本身支持多大的内存,目前主流笔记本的主板一般拥有2个内存插槽,最大支持8GB或16GB内存。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电脑最多支持多大的内存的话,还可以通过电脑品牌官网进行查询。在此提醒通过软件查看的用户,笔者的电脑最高仅支持8GB内存,但是软件显示为16GB,存在较大偏差,所以还是建议到品牌官网进行查询。

●笔记本内存升级建议
   如果你的电脑只有一个内存插槽,那么建议及尽量选择单根容量较大的内存条进行升级,且不要超过该机内存的最大支持容量。

   如果你的电脑拥有两个内存插槽,笔者优先建议您组建双通道,这样可以得到2倍内存带宽,能进一步提升系统整体稳定性,同时也能提升集成显卡的性能。此外,组建双通道最好购买相同品牌、频率的内存条以确保最佳兼容性,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选择4GB+2GB或者8GB+4GB这样的不对等升级方式,兼容性上并不存在问题。
  目前一些轻薄本为了降低机身厚度、节约机身空间,部分机型只提供1个内存插槽,甚至完全采用板载内存的方式。所以购买这类笔记本最好直接选择大容量内存机型来免除后顾之忧。当然也有部分采用板载内存设计的笔记本,它们会预留一个内存插槽来提供后续升级空间。如果你的笔记本正好是这种,那么建议将预留内存槽加上内存来和板载内存组成双通道,从而获得内存容量及性能的提升。

●笔记本内存购买注意事项
  如果你打算在网上购买内存,那么请选择支持内存退换货的网上商城购买。如果你到实体店购买的话一定记得索要发票,保留购买凭证,并当面询问清楚如果存在不兼容的情况是否能够进行退换。

网友:
看似简单的笔记本内存升级,其实需要注意的地方真不少。而且年代越久远的笔记本,升级内存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也越多。只要条件允许,那么升级内存一定要优先选择相同品牌、相同内存规格的产品,笔记本支持组建双通道的话也要加以利用。Windows系统选择64位版本能让你的内存容量全部被识别,不会有任何浪费。最后希望本文能够帮助大家顺利升级笔记本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