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jYC-19ASB电磁炉开机显示E0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5-10-19):
  一台九阳JYC-19ASB型电磁炉,不加热。该电磁炉未采用大个滤波电容和有刷散热电机,电路板背面有贴片先件和贴片芯片。

  初步检查,功率管温控电阳只有20kΩ左右,保险管完好,换好浪控电阻后通电开机,按功能键,数码显示E0并有报答声,经查资料,本机故障代码E0为内部电路(主回路、驭动电路、低压供电电路)故障。

  开机盖,用方用表检查主回路滤波电容2μF/275V、5μF/275V、谐振电容0.3μF/1200V,分别测得为1.6μF、4.6μF和0.27μF,在允许范围内,硅堆正常、功率正常、谐振线盘完好,再查驱动电路Q48050、Q28550、Q58050、18V稳压管及周边电阻电容,未见异常,再试机,还是显E0。查资料,九阳另一型号和本机相同。E0和E1故障相同,查低压电压有数码显示,说明+5V正常,但低压变压器5V抽头至调整管间不经半波整流,只有用万用表直流挡才能测得+14V、觉得奇怪。再查风扇电源和驱动电压,变压器次级两端,经桥式整流测得+28V,经调整管Q2发射极输出滤波后,只有+14V、加大滤波电容至470μF,断开后面电路,测量也只有15V,怀疑Q2(D882)有问题,换新,还是15V。仔细思考,用三端稳压块7818代换D882,把Q2、R、Z3拆出,把三端7818输入端接原Q2集电极,输出端接发射极,中间接地套上绝缘套和输入交叉换位掉好,Z3处用导线接通,检查无误后通电开机,还是显示E0和报等声,除贴片LM339块外,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甚至考虑是否换一块万能电磁炉板。再作一次通电检查,硅堆整流后有328V(本单位和变电站只有一墙之隔,平常交流电就有230V),低压供电+5V、+18V正常……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书上讲,能否用代换法换元件。

  只有功率管还是伯的,虽然拆卞来和好的管子对照过,犹豫好久,还是下决心一试,换好接通电源开机、E0不见了。数码显示P-,锅内水开始加热,各按键正常,不一会水开了,过了半个小时,锅内水少了很多,终于修好了。事后思考,该故障原因可能是功率管内部用久了损坏,用表量不出。

(转)

网友:
开机显示E0,一般低压供电电路多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