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不充电

楼主(2015-10-19):
公共电电压有12V。电源接口16.5V。感觉12V太低。求图纸。其中 7051与7052都已更换,电源芯片 I6259已更换。

网友:
需要820-xxxxx才是对应图纸吧

网友:
12V公共点是正常的 苹果机器

网友:
公共点12V是正常的。。。

网友:
插电池12v还是不插12v\?

网友:
A1278不充电? 不知道你为什么换7051与7052?你量到阻值变大了吗?你别看人家说的通病啊,你要自己查啊?比如说,能认到电池显示电量吗?电池能开机吗?还有你只说一个A1278,也不说板号,人家 怎么给你图纸啊?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板号,2530,2879,2936,3115?你的哪种啊?

网友:
再有,你有换过电池试试吗?电池接口的几根线,比如SDA,SCLK,TEMP阻值对吗?

网友:
问的越简单 ,回答起来越复杂 ,楼主提问都懒得提供多一点信息 ,叫人怎么帮你 ,看你把楼上的兄弟急的,人家回答你的问题 比你写的都多

网友:
楼主最好说道详细一点,机器原故障是什么,为什么不充电,你换过哪些配件,量过哪些阻值?排除过哪些问题,否则大家帮不了你

网友:
太笼统不好回答 充电芯片个引脚电压 报一下 让高手给你解答

网友:
我感觉帖主问的还是很清楚了 ,只是大家都不是怎么回事乱回复 ,根本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就怪人家说的不详细 ,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就告诉人下 怎么查 该查哪里 ,如果不愿意帮的话 ,就不要跟声,其实你根本也不知道,就别这里添乱了。

网友:
键盘短路也会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