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KC18.5寸显示器的奇葩故障,求救

楼主(2015-10-19):
前几天收到一台惠科18.5的显示器,表现为开机几分钟后黑屏,无背光。以为是高压部分有问题,所以三下五除二拆下,看所有电容都没有肿瘤。赶快拿起通用2口升压板换上试试,不出所料,过一会儿同样黑了。这时量了一下开关信号,居然没有开关信号!换掉开关信号三极管,一切OK了,试了一下午,让顾客拿回去。结果第二天又拿回来了,说是用了1天就会黑屏,顾客是用作监控显示屏,24小时开机的,没想到啊,这次在我这里从上午试到第二天上班终于发现黑屏了,赶快拆开来,重新测试也是很快黑屏,这次开关有信号4.6V了,所有电压都正常,但是同样黑屏,接下来赶紧外接灯管,电源板测试都会发现黑屏,没办法了,只能在这里求救了!通用驱动板不能代换。

网友A:
升压板有问题了,换成通用的点来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有问题了,换成通用的点来试吧

已经换试过,还包括电源板都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试过,还包括电源板都换了

黑屏后还有图像吗?如果都换过,试着把驱动板上的电容都换了...有可能滤波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屏后还有图像吗?如果都换过,试着把驱动板上的电容都换了...有可能滤波不行了

有图像的,就是没有背光,但是开关信号电压也是正常的,怪事

网友:
那就只剩灯管和屏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像的,就是没有背光,但是开关信号电压也是正常的,怪事

有图像就证明是升压板或者led灯条了,我遇到的一般都是升压板坏....led灯条只遇到过烧几个灯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后还有图像吗?如果都换过,试着把驱动板上的电容都换了...有可能滤波不行了

有图像的,就是没有背光,但是开关信号电压也是正常的,怪事,滤波电容我到是没有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图像的,就是没有背光,但是开关信号电压也是正常的,怪事

你这是背光系统的事,你这个是lcd的话就看灯管及高压板呀,外挂灯管及高压一起换了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背光系统的事,你这个是lcd的话就看灯管及高压板呀,外挂灯管及高压一起换了试...

头疼的就是这点了,明明觉得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但是我同时另外接高压板和灯管都会黑屏,就是奇葩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疼的就是这点了,明明觉得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但是我同时另外接高压板和灯管都会黑屏,就是奇葩啊

你把亮度调节接上试试,要不就整套一起换了....万能板干他...

网友C:
看看灯管电流什么情况  有没有对地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灯管电流什么情况  有没有对地保护

我是菜鸟,敢问怎么测试灯管电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亮度调节接上试试,要不就整套一起换了....万能板干他...

是不是哦,我真的没有接亮度控制,谢谢,马上接上试试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考虑到灯管上面

网友:
也许是ADJ不行了啊。

网友:
个人觉得你的方向没错,再找找吧。

网友:
ADJ 接上好了吗

网友:
那些24小时开的东西,肯定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