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板号DASWHMN18F0 REV:F不上电!在线等!

楼主(2015-10-19):
神舟A460P         板号DASWHMN18F0 REV:F
用的是B960的处理器,独立N卡。
插进去 可调电源,现实待命0.002或0.0003, 开机 开关没任何电压! 待命5V和3V都有!

图纸。。没门,搜不到啊!于是先去刷了个bios试试!不行!
找资料!怀疑是EC问题!结果换了,不行。。

于是参考了一下这个帅哥的情况,跟我的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471-1-1.html

可惜,方法比较偏方!但是还是依旧不行!

求助各位大虾,怎么办?图纸也没。
南桥晶振起振的。。。郁闷。。。在线求助!!!

网友:
自己不收索就说没有。

神舟A460P .pdf

网友:
谢谢大哥给图纸。。。。我有搜过,真的搜不到。谢谢

网友:
修的我毫无头绪。。。。

网友:
怎么每人知道么。。。

网友A:
查EC ,南桥查待机条件啊?这么问是没人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 ,南桥查待机条件啊?这么问是没人告诉你的

谢谢你告诉我。。。EC直通到开机开关那信号都没输出。郁闷!EC换了,依旧没反应。

现在在找条件。。。有人告诉我这个IT8518E的关键信号方法吗

网友:
IT8518E的关键信息都不知,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查IO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