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笔记本 内屏无显,有背光。。 外接正常

楼主(2015-10-19):
哪个大神指点下

网友:
屏供电不足

网友:
白屏?还是灰屏啊
‘?

网友:
屏幕有背光  是亮的   , 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显示信号没过来吧!

网友A:
   看看电压都来了没有   来了换张屏来看   换了都一样就干显卡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显卡吧 屏坏的少

网友:
先确定上半部分是不是好的

网友:
屏换过了么 EDID正常么

网友:
先吹下显卡啊

网友:
HPG4   本人干过 几次   都以为是显卡   ,结果每次都是屏线问题,你看一下屏线.

网友:
有背光不就是白屏吗?查屏供电和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压都来了没有   来了换张屏来看   换了都一样就干显卡吧

你真狠,怎么不怀疑是信号线路的问题呀!

网友:
换屏线吧,。。。。屏线跟轴那里有不良,你把屏线胶纸撕掉,试试看。搞过几台都是把屏线胶纸撕掉用白胶布包好就好了

网友:
干屏线,屏,插屏线,,G4有个通病,楼主要是内行人,应当修到过,正是这个故障现像,,,最后一步是烤显卡,

网友:
这种大半都是缺少屏供电 县查屏线开始

网友:
支持16楼的观点。

网友:
看看有无屏供电啊

网友:
测屏显供电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换屏线  这屏线 屏轴那容易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