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rev:5.2 V_FSB_VTT 修不出來 幫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5-10-19):
這裡面哪個地方電壓不對 搞不太清楚  V_1P5_MCH  1.5V  LM358DR2G_SOIC8 第3腳 0.9V 第一腳11V 多 這腳怪怪的  V_FSB_VTT 無電壓

网友:
R314跟Q24换掉应该可以 或者你先换掉 R314

网友A:
感謝  已完修 換掉 Q24

网友:
很明显q24,  r314如果损坏,那么lm358的+就会没电压

网友B:
漏了一点q32 q35都会。。。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学习哦

网友:
肯定換掉 Q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  已完修 換掉 Q24

这里故障应该是Q24 DS之间阻值内部开路。

网友:
Q24或者,底下的那个电容问题吧,反正,从图上看,那个MOS管条件是满足的
多半是MOS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漏了一点q32 q35都会。。。

我觉得Q24,比较明显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Q24,比较明显点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看出来了这是主板哪部分的电路图?是不是内存vtt的,虽然我能看得懂,但我修主板只看ic的pdf不看图纸...

网友:
很明显管子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看出来了这是主板哪部分的电路图?是不是内存vtt的,虽然我能看得懂,但我修主 ...

不是内存VTT,而是总线供电电路部分图纸。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