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49001这个芯片是不是很容易爆

楼主(2015-10-19):
HP CQ41 I3独显216-0749001型号,BGA温度245度,焊好后测试上面电容大概有4~5个是0欧。上电把我手一烫。今天又来个HP 4321 I3也是这个显卡,我温度调到240,加焊后上面电容也有几个短路,上电不亮。本来都是亮的,就是蓝屏重启。这个芯片到底怎么焊,BGA*词语被过滤*5830曲线是厂家给的,用了3年没得问题。最近老是焊坏显卡,到底是什么情况。以前焊坏一般都是026的北桥多。还有索尼机器216-0774007这个显卡在淘宝买一个测试的,回来1个多月进系统花屏,加焊后还是一样,这个显卡可以用华硕K42JR的216-0809000代换啊。有大神试过的吗,请教。BGA老是搞坏显卡,我真有点吃不消了。

网友A:
没有用隔热胶贴下????

网友B:
温度在低点  加焊的时候一直盯着

网友:
温度在低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隔热胶贴下????

这话问的,怎么会不用啊,我以前都是用4层,现在用5层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在低点  加焊的时候一直盯着

一直看着的。要是拿下来植株的怎么办,240这个温度,直接翘不动,245度带红胶的能弄的下来,有时候不坏,有时候坏。不存在会焊偏了,搞了5年了,这点技术没有就别做维修了

网友:
001是容易爆的,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话问的,怎么会不用啊,我以前都是用4层,现在用5层还是一样。

这么脆弱。。。。。。。。

网友D:
不过,那个卡好像真的容易爆,我也加爆过,你加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薄 所以 温度控制要掌握好  不然很容易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过,那个卡好像真的容易爆,我也加爆过,你加了多长时间啊?

15秒还是20秒的245度忘记了

网友:
订回来上面写有铅还是无铅呢? 有铅用200度,无铅用225度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秒还是20秒的245度忘记了

感觉你加热速度太快了 我都是几分钟大概5分钟 不过001确实容易坏

网友:
    不容易爆啊  我都干过很多个了   你没包隔热纸把

网友E:
可以找一下看看论坛有没有烤机的温度段,然后先烤机再加焊,成功率比较高,我们这边遇到爱爆的桥都会先烤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找一下看看论坛有没有烤机的温度段,然后先烤机再加焊,成功率比较高,我们这边遇到爱爆的桥都会先烤机

我师傅也这么说,先用180,烤个两分钟,等两分钟后用无铅曲线做。楼上说无铅用225就用换上去吗,没个BGA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吧,225做无铅的,估计焊过后手一碰芯片就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师傅也这么说,先用180,烤个两分钟,等两分钟后用无铅曲线做。楼上说无铅用225就用换上去吗,没个BGA ...

这个不清楚,每个BGA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要自己慢慢调试

网友:
AMD的芯片薄 容易爆

网友:
AMD小桥做很多爆了,有没有好的曲线啊

网友:
我一般是,先把芯片的玻璃晶体用茶色高温胶带,用2-3层盖住。然后预热100度,5分钟,再150度,5分钟,然后,BGA拆,9成是好的,不过也有爆的。

网友:
001芯片薄 很容易爆 我是每次都把上风口抬得很高

网友:
这种卡本身就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烤板。。烤板 就没有问题了。 我的BGA 用了几年了。温度不准。我都用 265度搞。哎。

网友:
我现在都往晶片上面涂散热膏,再焊接的。

网友:
不行就把无铅的珠子重植成有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