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0-19):
板号 H54HR
故障:不触发
在论坛看到好多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一样,拔掉COM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这个没有图纸,不好搞,最后找到饼哥发的点位图慢慢看,中间我就不多说,只说结果,也许是通病,最后发现PRN8801损坏,更换后正常触发,上图

网友A:
收藏先  给楼主加辛苦分  但是希望类似帖子加权限

网友:
这个是LID信号还啥的?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分压没过去。

网友:
什么作用这个排阻 帖子收藏下

网友:
怎么不讲下过程啊

网友:
这个排阻关键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
拔掉都自动触发的  有些电压不行开不了机

网友:
路过,学习下,以后遇到,扣了电池开机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貌似是开关针到EC之间的排阻

网友:
绝对   通病

网友:
这未免表达的有点简单吧,说说思路多好啊

网友:
如果楼主 查IO条件 会发现 EC的 LID 信号只有1,v

网友:
这个排阻是作用是什么,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分压没过去。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LID  信号不正常吗,今天遇到acer的了这样

网友:
这个干什么用的 能说一下吗
下次碰到要测一下

网友:
楼主最好说一下原理,增加印象。

网友:
这个排阻做什么用的,知道吗,没电路图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最好写下过程,分析下理论最好了!

网友:
没说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16-05-08):
asus确实还坏排阻

网友:
  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2017-06-26):
引用 网友A:
收藏先  给楼主加辛苦分  但是希望类似帖子加权限

没必要在加权限了 好像游客进不了这个板块了吧。。

网友:
要描述下信号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呀。

网友:
华硕的机排阻问题多啊

网友:
期待有人能够具体给大家说明一下

网友:
感觉好简单

网友:
伟大的华硕又出问题了

网友:
说的我蒙蒙的,什么都没看懂,结果固然重要,过程也很重要的对吧

网友:
是 LID 还是 ACIN OC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ACIN信号拉低!

网友:
这个排阻坏了。是隔离保护过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