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剪板的EC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5-10-19):
麻烦有谁能告诉我一下这种剪板的EC怎么焊接啊   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焊接?跟料板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不是吧 其实就是料板的配件风枪吹下就可以

网友:
夹好小板,用风枪吹下来换到板上就是了呀

网友:
这种太简单了,主板怎么吹下来这种就怎么做

网友:
还能怎么样,小心吹下来,再焊上去。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就行

网友:
取下来再装回去

网友:
难道你想主板上割一块同样大小缺口安上去吗?

网友:
先拆下来,在焊上去

网友:
和拆机的芯片一样焊阿

网友:
基本功啊 这是  做维修的要把基本功练好  不然 你修机器的时候 修着修着 机器问题就不一样了

网友:
用夹子固定住 吹下来就行啊

网友:
风枪吹 400度 风速3

网友:
先固定住,再用风枪吹下啊!

网友:
固定住吹下来就行

网友:
列子夹起来EC背面向上  风枪加热感觉要掉的时候 手抖下 就可以了

网友:
用风枪吹………

网友:
支持12楼说的,焊接是最基本的基本功。好好练习。象这种小的可以让同事拿镊子给你按住小板,用风枪吹。

网友:
我去这个都不会!用风枪也行烙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