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00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5-10-19):
联想 B300一体机开机LOGO亮一下就灭,有时刚进系统就灭,排除,灯管和高压板。来时机器是高压板烧了。订了两块回来同一故障。三个BIOS都刷了也一样。有知道的提下意见,谢谢

网友:
知道的回一下啊

网友A:
黑屏的时候要分清 是不是暗屏 才好下手

网友:
一体机?一体机 你看下板载的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B:
找个灯管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C:
试过了,一样的情况。灯亮,屏灭

网友D:
灯管或者高压问题,需要具体查一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一样的情况。灯亮,屏灭

高压部分测了吗

网友E:
高压板烧了,应怀疑灯管及供电。

网友F:
修过一台IBM的同样的故障,显卡问题

网友G: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或者高压问题,需要具体查一下才知道

灯管确定是正常的

网友C:
灯管外接是亮的,屏开机亮一下然后直接灭了,但是机器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板烧了,应怀疑灯管及供电。

供电量过,开关电压亮的时候是有的,灭了之后就没有了,,控制信号直接进BIOS里面,BIOS刷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过一台IBM的同样的故障,显卡问题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来的时候只是高压烧了。显卡也不会开机亮一下马上黑了

网友:
高手出来急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外接是亮的,屏开机亮一下然后直接灭了,但是机器是正常工作的

高压板直接换个新的试试,其实我感觉还是灯管的事情,如果老化的话,和你这个非常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换个试试

感觉和显卡估计问题不大,已经亮了然后又不灭了。。

如果都排除了,最后才会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灯管负载测试一下

我觉得还是找个新的灯管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要分清 是不是暗屏 才好下手

这种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一亮既灭

网友:
插一下是不是显卡缺少一路供电。测电容电压 特别是PEG电压

网友:
是不是只是暗屏啊,是的可以可以直接改高压开关吧

网友:
吹下显卡吧 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
查一下灯管工作条件

网友:
屏幕黑了以后.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吗.还是彻底断电了?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条用稳压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
楼主你看看亮一下就灭 有没有影。

网友:
而且一亮就灭,这种情况灯管可能性大一点,因为我修的显示器比较多。你找二条新的灯管,插上上电试试,灯管灭不灭。